楼主(2015-06-22):
放电电阻爆了,电容控制器RVC设置的时间是120S,求教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放电电阻爆了的各种原因

网友A:
什么时间?
会不会是温度高了?

网友B:
放电电压或电流太大了
或换大功率电阻

网友C:
电阻坏了,,阻值变小了啊

网友D:
不用看不用说首先质量肯定不合格,中国质量过硬的电器都出不了厂门,质量不合格的温州电器远销亚非,估计又是正泰等温州电器。电容柜放电的是带电阻的白色信号灯最早型号是XD7,后来用LED灯放电业内都说不可取,那个所谓的电阻是不是电抗?老式用浇筑互感器型皮实红色的,现在用白色的陶瓷烧筑的外观象水泥电阻那个修变频器的人都知道那个国产用不住。

网友E:
我买了一些水泥电阻,一上变频器就炸了。。

网友F:
学习了,有经验学

网友G:
电容柜的放电电阻,安规要求国标绕线电阻!
你的浙江货,不出问题就见鬼了!

网友H:
质量问题,别想用便宜货,我第一份工作老板图省钱用的便宜货,天天烧,最后没办法全部换掉,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