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把普通空调的控制板换掉,改PLC加变频器能实现吗。就一个0HZ和一个50HZ.比如我们设定为28度,当室温大于28度时,我们用PLC搞个两三度偏差,就给50HZ,当等于28度时就给0HZ。

网友A:
你在想嘛呢?捡芝麻,丢西瓜?

网友B:
等于没改,闲得蛋痛是吧。

网友C:
原来的空调系统就是开关量控制的,到达温度压缩机停机而风扇不停。
要是改变频控制,需要引入PID算法的控制技术才算完美。

网友D:
PLC和变频器是可以改造空调的,但是有点土豪的做法

网友E:
楼主可以做试试看啊

网友F:
如果你真的打算改就必须连压缩机一起换掉,这样得不偿失了兄弟!

网友G:
技术上完全可行

网友H:
是,压缩机变频驱动,要耐压够,单相供电,要解决单相变频驱动的技术性问题。另外,温度控制策略不要yes或no的形式,用平滑模拟改变压缩机频率来实现。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I:
纯玩技术这样子搞搞是不错的。

网友J:
要换压缩机  与雪种  自己改还不如买一个划算

网友K:
都有现成的了,还用该

楼主:
据我所知,变频空调就是一直通电,改变频率来开关空调,把定频的频繁启停那个动作省掉了,就是启动时的浪涌电流,省电就在这里,别的和定频一样的。所以用电一下也看不出来省了多少。

网友L:
变频空调是三相电机的压缩机,改变频空调要先该压缩机的电机为三相电机,再加上一个单相电源的变频器。

网友M:
压缩机问题呢,主机不算,配件买新,等山寨好,比买一台大金商用空调还贵,普通机管路本来设计效率达不到,光变频没有用,像大金空调有精密的运算控制技术,除了变频还有变流,特别是制热,其它机器做不好只有偷偷加电热辅助,用电大一倍左右,不过对家庭来说,上班族晚上开开的,变频机节约不了多少,购买维修费用增加,过几年坏了维修,对你说板子没了等报废吧,普通机买不到板子,几十元买块通用板来续命,有钱还是买 DK 吧,没钱买 GL 没办法的办法(购买理由是烤漆还可以不容易烂,电热辅助费电就费电,上班族电话冬天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N:
普通空调的就是楼主的控制方式,变频空调温度控制是有计算的,不是单纯到28度就怎么样的。

网友O:
有创意,支持一下

网友P:
这玩意,要换掉压缩机的话,代价就很大了!

网友Q:
按楼主的想法,改为软启动就可以,何须变频。真改为变频输出,单相电机的移相电容器能顶得住高频载波吗。

网友R:
商家宣传的直流变频,就是个笑话

网友S: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T:
呵呵;电机还要改成三相的,加PLC控制,成本算起来估计可以买二台变频空调了;
除非你是本来就是厂房用的大功率的中央空调;

网友U:
家用的还是商用的空调,用plc改你太有才,改好让大家分享下

网友V:
想法都错了啊

网友W:
就算能改也是得不偿失了吧。

网友X:
不晓得楼主是处于什么考虑
如果只是进行技术研究那就没什么,可以去做。
要是从节能的角度去做这个事,还是建议楼主认真评估一下!

网友Y:
奇思蠢想,蠢德很。

网友Z:
回复 网友Y:

楼上的朋友:不可以这样说人的,有句话叫:送人玖瑰,手留余香。况且别人的想法也不坏。也许只是楼主不了解变频空调的原理罢了。其实变频空调的运行速度不是50HZ,而是最高90HZ。再者变频空调并不省电。

网友Y:
这位板主,楼主的想法不是很蠢吗?
<28℃0hz,>=28℃50hz 不说普通空调就是类似控制,即便这样改用个温空器也就欧了。
变频空调最高频率不清楚,直流变频空调使用无刷直流电机还是知道的。
再一个你们说变频空调不省电依据何在?与定速空调怎么比?24h*nn天?
变频空调目前没有程序编制是个遗憾。
比如,由39℃室温,降到25℃,如果能程式设置2-3℃阶梯降低目标,效果最好,不信你试试,前提是你的变频空调是好的变频空调。

网友AA:
回复 网友Z: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用变频技术(假如你不考虑成本,技术上能实现),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比
比如你制冷你压缩机采用变频技术了,制冷的效果下来了。风扇的转速是不是也要控制。
如果改变这些硬件,你的参数怎么计算。才能保证他的最好效果。(如果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就没有节电。)
如说普通(非变频)空调制热状态,它的加热效果最大状态,你的风机的频率为20hz,会不会造成热量散不出来,烤坏别的地方。

网友AA: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用变频技术(假如你不考虑成本,技术上能实现),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比
比如你制冷你压缩机采用变频技术了,制冷的效果下来了。风扇的转速是不是也要控制。
如果改变这些硬件,你的参数怎么计算。才能保证他的最好效果。(如果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就没有节电。)
如说普通(非变频)空调制热状态,它的加热效果最大状态,你的风机的频率为20hz,会不会造成热量散不出来,烤坏别的地方。

网友AB:
可以不可以把单相电机改小功率三项电机 然后用带PID的 整流-逆变的控制板控制输出。。

楼主:
我说的28度只是个比方,用室外机改冻水机已经成功应用。各位担心雪种泄露,不用担心,到货的室外机那两个管是有阀关起来的,等你把室内机的铜管接上后,才会手动放出雪种,下次装空调时注意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