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2):
西门子驱动器6SN1118-ONk01-OAA1报警E-A510请有手册查一下很急,谢谢啦

楼主:
什么地方下载这个手册

网友A:
根据这个型号判断,应该是西门子802数控系统611U双轴驱动器,报A510有可能是编码器及与其有关的电路有问题,屏幕上的报警信息你也可以参考,具体情况我回去查一下再告诉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驱动器6SN1118-ONk01-OAA1报警E-A510请有手册查一下很急,谢谢啦
你能确认是E-A510报警吗?可是没有这号报警呀,不会是看错了吧。

网友B:
此系列驱动器是有E.A510报警的,去西门子论坛或官网求助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系列驱动器是有E.A510报警的,去西门子论坛或官网求助吧…
在此类驱动器配置软件和驱动器中文手册上并没有查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刚才搜了下说明书没找着,但发现国外的工控人曾提问此报警E.A5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搜了下说明书没找着,但发现国外的工控人曾提问此报警E.A510
可能是不对外公开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帖,报警是E-A510。我在其它车床下了一台电机换上一切正常,电机的外壳有碰的痕迹。估计是编码器震坏啦,准备出去修。或买一台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终于找到了这个报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