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一台冲床,输入点全都不亮。输入电压110V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需要看看程序实现的控制功能才知道。

网友B:
短接输入点能亮不?

网友C:
什么PLC啊,输入电压是11V的

网友D:
自己给个X信号看看

网友E:
既然是输入点不亮就从输入点查找,自己短接给个信号试试便知。

网友F:
先检查一下输入的公共线是不是断了。按下开关有电压,那就是PLC出问题了。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PLC啊?输入电压是110V?

网友H:
信号回路保险烧了?还是PLC挂了?

网友I:
首先查看电源指示灯,正常则继续查看RUN灯,正常则继续测试IO端口,或者联机检查程序的状态。

网友J:
个人认为是输入回路的保险挂了
输入米有输出应该也不会有
可以手动短接输入信号测试其PLC是否有问题。

网友K:
最大的可能就是输入的公共线路断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端与输入端之间在常开时有无24伏电压,如没有电压就是PLC坏了,有电压就是外线路断了。

网友L:
还有可能是输入传感器的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M:
查开关电源,com,再短接一个点试下。

网友N:
所有输入点都没信号,可以看下公共端是不是断开了,或是测一下输入回路的保险管挂掉没有,可以短接一个输入点看看有信号显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是输入回路的保险挂了
输入米有输出应该也不会有
可以手动短接输入信号测试其PLC是否有问题。
保险应该没问题,有时也亮。怀疑内部给输入点供电线路有虚的

网友O:
也可看看,输出点亮的是哪几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P:
输入电压110V,确实没见过

网友Q:
检查共公点接头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R:
师傅们个个高手,学习了。

网友S:
先检查一下是输入信号有么有到,如果有输入信号,再检查PLC。

网友T:
是不是双输入PLC 要把输入输出COM口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