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请问型号FX3GA-60MT的三菱PLC能用FXGPWIN软件编程吗?

网友A:
不知道呀。

网友B:
不能,用WORK2

网友C:
2楼正解 gx work2

网友D:
你可以选择FX1S的试试
不过估计写不进去程序

网友E:
FXGPWIN这个太老了。
用GX Works2选择FX3G这个型号编程。

网友F:
FXGPWIN-C的软件只能编写FX0 FX1 FX2开头的PLC;
FX3开头的必须要GX Works;

网友G:
8·86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