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施耐德变频器上电黑屏   听见开关管处有打顿   初步分析负载过重    主板上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没有看到主板的图片,只有电源板。前面发的帖子不是说修好了。

网友B:
什么型号?ATV3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两台ATV303HU55N4 施耐德变频器 第一个 埙坏原件 C202  135K  电容  二极管 坏  更换后上电正常      第二台施耐德变频器ATV303HU55N4  运行中黑屏   拆下来把开关管  振荡芯片  尖峰吸收网络  变压器  检查一遍没有发现异常  上电听到 变频器 打顿响声   电源板和驱动板 是一块板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型号 ATV303HU55N4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不是负载回路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