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

楼主(2015-06-23):
新手求大师帮忙编一个程式,用一个输入点XO,控制6个输出,XO开关一次Y0输出,在开关一次Y2输出,Y1关闭。以此累推,需要循环,可用X1中断循环,重新启动从Y0开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发的,那个回复的并不能编啊。

网友B:
用个移位指令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联系方式私聊请教下,谢谢了

网友B:
今天不是给你发了101例了吗,你可以参考一下上面有关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发的,那个回复的并不能编啊。

人家回复完美的解决了你的问题,所谓不能编,我真心想问一下,你知道如何使用GX Devloper中的指令表编程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私聊请教下,谢谢了

联系我,我给您一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D:
移位指令。

网友E:
移位指令最简单,或是计数指令也可以,看楼主的几个回答,是想让别人直接编好给你现成的吗?

网友F:
有许多方法,移位较方便,SFTLP指令即可,x1只要[MOVP K1 K2Y0]便行,试试自己来编一下,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