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ADAM5550KW是研华的一个8槽可编程控制器,支持Modbus RTU 和Modbus TCP(Server/Client)协议,可以采用Modbus TCP协议和紫金桥软件进行通讯。

1、建立设备驱动

首先在软件的设备驱动里找到Modbus TCP通讯,然后根据PAC自身的一些参数来设置。设备地址根据PAC的实际设备地址来设置,一般默认为1.

然后下一步,设备IP地址要和PAC的IP地址一致。端口一般是502.其他都默认,设置完毕。

2、建立点组态,进行设备连接

先建立一个模拟点a1,然后进行外部连接。外部连接根据PAC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然后点击运行,运行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