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如题,我知道单芯线70mm过肯定没问题,但5芯线就不知道了,而且线长大约有25米,不知算不算长,对带负载影响大不大?

网友A:
这点距离没事,问题是你应该不是160a长时间工作吧,  正常我们75kw的电机就是用70的线,不过没有全天候满载运行

网友B:
如果是我,也会这么选择和使用。

楼主:
主要我看了些电缆选型手册,有的写4芯70mm安全载流量是170A左右,很多是没有标明的那么详细,搞不清具体能过多少。能否给下经验值,这种线长时间大概能过多少电流?我这里160A不是长期运行的电流

网友C:
完全没问题,还有余量。

网友D:
可以的。没有问题啦

网友E:
距离短没什么问题

网友F:
按照你的条件来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可以的,足够用了

网友H:
可以的,距离不长,这个规格可以。

网友I:
160A不是长期运行的电流,足矣!但是如果是长期电流,经济截面是95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J:
是铜线还是铝线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铜线还是铝线啊?
目前,铝线还有多少人选用呢?

网友K:
国标铜芯绝缘导线,没问题!铝芯要用国标95的。

网友L(2015-08-03):
没问题,标准是170a时100米长,你才25米更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