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一台磨粉机55KW的,现在老板想要用55KW的电机的电流来控制一台送料的小电机,比如:当55KW的电机电流是80A以下的时候小电机一直送料,当超过80A后小电机停止送料。
 刚刚想到一个方法,你们看行不行,在电机主回路中再接多一个热继电器(原本有一个),然后调节动作电流为80A,再用热继电器的触点控制小电机,但是问题来了,55KW电机Y-△降压启动,启动时间厂家设定50秒,启动电流达200A,热继电器都动作了(貌似动作后常开常闭触点和主回路都是断开的吧?还是只断开常来常闭触点?),然后等几分钟热继电器恢复用他的常闭触点就可以了?
 开始想的办法是这样的:用一个电流继电器来控制小电机,要可以调节电流的(但是主回路的电流几十A怕不行吧?),这种电路暂时还没用过,用数显控制器加互感器可以吗?(已经有一个电流互感器和数显的电流表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啊!最好知道型号和接线图,现在老板说看下要买什么原件了。谢谢大家!

网友A:
启动电路中不接热继电器,将其串联在运行电路中,电路就不画了,可参考Y/△启动电路图,网络上多的是。

网友B:
装一个智能电流表:HB404

网友C:
这样控制感觉不靠谱,电流80安培以上和电流80安培以下,在制造工艺上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要用工艺来控制,而不是电气运行状态来控制,感觉这样稳妥一点。当电气控制系统出故障之后,不会波及其他相关设备的工艺动作。

网友D:
智能电流表,可以设定到电流后输出动作功能的

网友E:
想知道限制电机电流80A的依据或理由是什么

网友F:
2楼的方法最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样控制感觉不靠谱,电流80安培以上和电流80安培以下,在制造工艺上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要用工艺来控制,而不是电气运行状态来控制,感觉这样稳妥一点。当电气控制系统出故障之后,不会波及其他相关设备的工艺动作。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电流小的时候磨机里的料少,小电机给料,电流到了一定值以后,把料断掉。

网友H:
同意三楼的,用电流表控制小电机启停。老板的话还是要听的。

网友I:
二楼的方案是正解。猜一猜你老板的思路,在制粉过程中为了保持粒度、温度符合产品质量,当80个电流以上就需要停止送料,待电流下降到80A以下时,再继续送料。

网友J:
我们就是用的智能电流表来控制的。好用啊

网友K:
上个智能电表去控制吧!

网友L:
55kW电机是怎么控制的?楼主只字未提。如果是直接工频控制,倒也好办。如果是变频器控制,就不太好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板只是不想电机电流超过80A后还一直送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发完贴后在淘宝找到了,以前只用过压力控制器加变送器的和温度控制仪加热电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流控制自动送料而又不会堵死超负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对对对!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我也不怎么懂,呵呵,不过有些塑料能磨,有些一磨就冒烟着火,现在还没搞清楚原因呢?你知道吗?

网友M:
给送料电机加个变频器、磨机加互感器、电流变送器、用变频器进行PID控制、使磨机电流稳定在一个值。只不过投资有点大

加智能电流表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N:
还要考虑这个电流在80临界时的波动

网友O:
看来加智能电流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P:
电流继电器,智能电流表都可以。

网友Q:
装一个智能电流表加一个电流互感器就可以达到你们老板的要求

网友R:
智能电流表没用过,我也到网上查查看。

网友S:
装数显的电流表控制

网友T:
现在都讲究智能化,装个智能电表正解啊

网友U:
送料的小电机用变频器调节转速,使磨料电机的电流不超过80安。

网友V:
23楼说的对,光智能电流表还是不行,没有80A量程,还得加电流互感器

网友W:
回复 网友N:
也觉得智能电流表的介绍不错。

网友I:
回复 楼主:
不知道这个设备,冒烟应该是温度高的原因,1.看一下磨的设备说明书有没有冷却系统(接冷却水的接口)。2.物料是需要湿料,还是有其他的措施。3.是不是符合安装要求。

网友X:
个人觉得加一个过电流继电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Y:
电磁震动给料机利用主电机电流大小控制送料多少

网友Z:
你的这个电路我们给别的厂家弄过,你把你的热继电器放在角接的位置,或者不好放的话串到角接的常开点上

网友AA:
有现成的产品,磨机上配套的有,我给磨机上装过变频,看到过,和JD1A-40调速器外形差不多,根据电流决定振动给料的大小

网友AB:
你现有互感器,只需加一个带两段报警的电流表,设定参数到80A报警输出,排料。启动时短接互感器就可OK。

楼主:
回复 网友Z:
好像听明白了,也就是热继电器躲过了星型启动的大电流对吧?然后在角接的位置80A电流让热继电器动作控制小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这个你的和我们的不一样吧?我们的也是有一个调节电流大小来让电磁铁动作产生振动下料的,但是那个有点不怎么行,所以老板就说要用主电机的电流来控制小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P:
请问电流继电器怎么做到?智能电流表还没用过呢,是用任何**/5A的电流互感器作为输入信号,然后调节智能电流表来让他里面的继电器动作吗?

楼主:
对了,想问下任何多少比5A的电流互感器都行吗?互感器2线随便接入智能电流表就行?不用分的吧?跟我现在的想法差不多,买一个智能电流表回来换掉那个只能显示的电流表,然后设置智能电流表80A动作,直接用智能电流表的常闭触点,外加一个按钮吧!启动主机后电流达不到80A,智能电流表常闭触点不动作,按下按钮让送料电机启动,当电流超过80A,断开送料电机,小于80A启动电机,可以吧?

网友AC:
可以调节电流的保护开关,或者可编通用上下限控制器,当超过设定电流时继电器动作,释放接触器送料电机停止。

网友AD:
不是有那种4-20ma的信号发生器吗?工厂PLC经常用这个来监控那些数据

网友AE:
需要加PLC和电流取样,送料电机加变频器调速。当电流达到80A以上是,作短暂延时控制送料电机达到一个规定的转数,已达到主机最佳运行状态,电流小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