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谁有S7200编程线的驱动?现在没有驱动连接不上呀,请哪位有的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A:
原装的电缆自带驱动,插上就会自动安装的

楼主:
省钱,现在手上的不是原装的

楼主:
现在编程软件装的是WIN7  64位的,之前装的是WIN7  32位的,现在用之前的编程线软件好像不行了,想问下有没有支持64位的编程线驱动软件。谢谢

网友B:
不知道啊

网友C:
如果不是原装的,那么需要看你电缆用的芯片,最好找电缆的供应商或代理;
当然,有可能不支持最新的操作系统;

网友D:
Cp2303的最多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E:
这个你买数据线的时候不都是有个光碟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