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首先承认这种叫法是一种商家的宣传噱头,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变频技术应用在家电是一个大的趋势,主要是家电的智能化,节能化,舒适化需要。比如风扇,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就变频空调来说,最开始的交流变频用的交流异步电机,采用IGBT逆变输出的矩形波变频电流进行调速。现在的直流变频,第一是电机采用的是永磁转子。所谓的永磁同步电动机。第二电路采用IPM模块,DSP芯片驱动。输出的是180度正弦波变频电流驱动电机。第三,作为整个空调系统,现在高端点的冷凝器风机,蒸发器风机也是变频控制的异步电机。而膨胀阀的开度控制是通过步进或者伺服电机。所有的执行元件是经过CPU复杂算法自动控制的。我们这里测试最高频率可以达到160HZ,对管路系统,压缩机,材料强度要求都不是一个档次。所以成品价格才会高一大截。之所以叫直流变频,一是逆变前是直流,二是区别于普通异步电机调速。三是大家都懂的营销需要。别那么较真。叽叽歪歪了这么多,在诸位大神面前难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不对的多多指正罢。

网友A:
现在的变频技术不仅仅是针对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包括永磁同步电机)也适用于变频器系统。变频器系统做成了伺服功能,主要针对的也是永磁同步电机。

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变频指的是交流,只有交流电才会有频率问题,直流电的频率等于0呀,那还变什么频呢?其实就是这个问题。谁都知道是控制的交流电机(不论是同步还是异步)。起这个名字的来源和出处真不知是怎么回事。要说逆变器的输入是直流电,那就说直流逆变技术好了,干嘛非要强调直流变频呢?直流咋变频呢?中文意义讲不过去呀。听着来气罢了。嘻嘻。

网友B:
叫久了习惯了。

网友C:
反正我一直很纳闷这个直流变频,还说什么宽变频还1赫兹,那窄的是多少呢

网友D:
什么事都不能太较真。

网友A:
为什么不较真呢?较真要分场合的,对于专业技术领域,较真是应该的。搞专业技术,严谨的态度很重要。浮躁搞不好自己的工作呀。

网友E:
电压不过零就是直流,这个直流变频的电压是脉动变化的。也就是控制直流脉宽。

网友F:
直流变频调速说白了就是直流脉宽调速,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G:
都是这样叫的

网友H:
赞同6楼卢学斌的,直流斩波电路等相关章节知识

网友I:
学习了,,以前没想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