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各位好 我最近在修一台丹佛斯2900系列的变频器,想找一份改机器的电流检测图纸!或者知道的帮下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通过直流串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输出电流吗?  电路板上没有看见有输出的检测毫欧电阻吖

网友B:
'改机器的电流检测'为什么?互感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板上没有互感器的。。表情我觉得是在上桥的UVW上采样的吧?但是一直没有找出

网友B:
可能在模块里面,点接触压接模块的那种里面有取样电阻。模块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