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的电机冒烟

楼主(2015-06-23):
今天刚上班就有人叫我说机器冒烟,我急匆匆的赶过去.好浓的味.操作工讲是主轴不转,后发现55kw的电机冒烟.我当时想电机烧了,2500大洋没了.经查,因为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内有6个接点.我以前没碰到过.刚开始还以为是双速电机.晕啊!电机没接地,相间没短路.换了一颗250A的保险丝(断了).交流接触器都正常.抱着试试的心情上电,运行电机,一切OK.运行的时候,我量了下电流为22A.6根线都是.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A:
楼主是一个人去处理的吗?没带小伙伴一起去搞啊 ?
一般楼主是一个人单干还是团队竞技?

网友B:
用摇表摇下电机绝缘不能低于10m哦

网友C:
哪里来的味道呢

网友D:
可能绝缘破坏了,下次再出现这样子,那可能就要修理电机了。

网友E:
关键是电机有绝缘漆被烧焦的味道吗?,那种味道很特殊,如果有,电机应该是有问题了(即便还可以继续转),如果没有那种特殊味道,电机没事,冒烟的问题是晚上被大家看走眼了。

网友F:
电机空载也就20多电流。

网友G:
电流是从什么地方测出来的?电机端有两根电缆的,测电流要选择测点

网友H:
故障潜伏下来了。

网友I:
你是六根线分别量的,其实电流接近50A了轻载差不多也就这样

网友J:
会不会是电机在某一时刻过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摇表摇下电机绝缘不能低于10m哦
应该是0.5M。他这是低压电机。

网友L:
有可能过载了保险烧了,使用之前先摇一下电机绝缘再使用,还是看看电机。

网友M:
没事就继续开车,烧了拉倒

网友N:
单根20多,一相50啊,,正常啊

网友O:
可能是缺相过流,冒热气了。

网友P:
烧了修就是了,你现在能对电机做些什么?

网友Q:
有次维修变频柜时,旁边有人大呼冒烟啦,紧急停机查了半天无问题,后来回忆应该是有个家伙在远处抽水烟筒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人单干.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里面冒出来的,很浓.

网友R:
遇到过类似问题,接一个磁调速,上电就冒烟了,断电查了半天没任何问题,再给电就没事了,一直到现在也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P:
等着它彻底东不了.哈哈

楼主:
今天电机运行了一天,正常.哈哈.但内部绝对是有问题了.只是没到动不了的地步.

网友S:
楼主有测试过绝缘电阻吗??
还有运行电流那么小?有问题吧!

网友T:
之前我们也有台设备,客户现场的时候,反应闻到很大的糊味,并且过载跳过,判定为电机坏了;后来回厂里,接线了重新用空开来启动,发现电机能转,但是转速很慢,并且,电脑比额定电流低很多

网友U:
20多的电流是对的啦,他是测6根的,不是测3根的那种。最好摇表摇摇看看电机绝缘达标不,检查一下接线端子有没震动而松动,这些都是会引起故障的

网友V:
有碰到过单相电压240多,在试机的时候,三菱的触摸屏冒烟,三菱的单相变频器电源电容直接爆掉,当时我去尿尿,回来发现设备停了,当时想完了,好几千啊,还好触摸屏没事,以后试机去尿尿都要把设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