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3):
 在看帖前先看看以前发的帖子,就是图片中的机器,不过没有正面部分。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3870
 开机正常了,按下启动按钮后,各个电磁阀动作,然后就直接跳闸了,机器上的空开跳了。上次遇到个一样的,原因是线断了一根,一根电容爆掉断了。这个看了半天电容管子都换了,没什么问题。就是换管子前按妞一按就跳了,现在换了管子按钮按了过几秒才跳。工作原理是:有两个极板,中间夹需要加热的东西加热,每个极板都有一根铜带连接。看到下面的铜带连接极板的一头掉了,给车间要新的换。人家说那个不用的,我直接拆开一看不光掉了,还从中间断了。以前有过别的机器铜带有问题,就是外面的黄腊管破了,上下极板一闭合直接打火花,蓝色的闪电火花,换过后好了。他这里的竟然说不要铜带的,他们不用那东西。我明天先回复所有东西到原样。在想法整个铜带上去,给他回复厂家的样子。
 请坛子里的前辈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两个极板的铜带是干嘛用的?不要铜带可以吗?是不是铜带坏了导致放电直接很大,相当于短路,短路让输出直接大电流,然后断路器过大电流直接跳闸。这样还有可能影响别的原件,导致进一步损害是不是?

网友A:
不了解该类设备。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或者,可查一下原理图,看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B:
冷却水脏不脏?接头打磨下重新拧紧

网友C:
是不是什么地方的绝缘不好了啊,,,电容充上电后,电压升高,绝缘击穿短路啊,,

没见过,猜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换上去的电子管是坏的.

网友D:
高频的也接触了,但是这么大耐压的没搞过,10kv直流,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