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CAD2010如何把批量字体改成宋体  可以用格式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操作呢 我刷了下 只能改变颜色 和字体大小

网友A:
好长时间不用CAD了,记的不是很清,你试试,将你要修改的全部选中,在属性中修改!

网友B:
格式刷不会用,我都是选中在属性里改。

网友C:
在当前的图形中已经有宋体字,然后选格式刷,先选宋体字,再选被改为宋体的文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 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