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5-06-24):
变频器低频时输出电压不平衡,就5HZ,一到这个点就相差好大,一组直接变成9V左右了。只要超过5HZ,哪怕是5.10HZ,电压三相也正常了。该怎么处理呢?(模块的结电容也都一样正常,驱动板刚换的原装正品。)

网友A:
不要过于纠结输出电压一定要三相完全一致。
多数变频器都不会完全一致,差几V很正常,这跟变频器软硬件设计有关系。只要电机运行平稳就行了。

网友B:
什么型号变频器?带没电机?

网友C:
V/F控制的缺点,可以把最低输出频率设5HZ

网友D:
的奋斗发哦反抗军的那个年代今年感觉偶的奶粉的呢

网友E:
低电压是就是这样的拉

网友E:
低频时,你用万用表不见得量的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于5HZ有一组是9V,其他都是40多,差距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英威腾,90KW的,没带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它报故障啊,低频就过不去

网友F:
变频器的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恢复,没效果。

网友B:
报什么故障?带小电机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