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触摸屏屏幕不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24):
触摸屏上电后,24V电源灯亮,但是屏幕不亮,问了一下其他的朋友,大多都说是主板坏了,现在打算自己维修一下,不知道如何下手,大家有维修经历吗,一般屏幕不亮都是主板哪个元件坏了呢,那一块出问题了呢?

网友A:
没修过,看看是什么背光的。

网友B:
屏幕不亮,一般先看是不是背光灯管坏了,这个坏了屏幕也是不亮的,但是能操作!
如也不能操作,开机也没有任何声音的话,可能是主板坏了 !

网友C:
液晶坏了也有可能
要检测才知道
二手的我这还有个

网友D:
海泰克老款的触摸屏了,厂家已经停产了吧。
上电用手电筒照射液晶显示面板看看,是否有图像显示,如果没有图像显示,灯管又不亮的话,维修难度就大了。

网友E:
呵呵;不一定是主板,如果手上没有同款的就不好判断了;
有同款的你可以先把液晶对换下试试;

网友F:
是背光板的还是两侧上灯管的?
确认好了再顺藤摸瓜吧!

网友G:
我可以帮你看看,微信15553603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