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上次接一个私活,需要修改一个小设备的程序, PLC 没有问题是 LG 的, 可是有一个屏从末使用过,因不会用这个屏, 威仑通的 MT508TV 的屏,如何上传程序?

   是使用什么通讯线 ? 如何上传, 上传的程序如何修改 ?

网友A:
EB500软件
电缆有现成的
自己也可以做
没有密码的话 UPLOAD就行了

网友B:
软件:EB500V274
电缆:PC-MT5;
另外需没有密码或你知道密码的情况下才能上传到电脑上;

楼主:
   为什么我选择 UPLOAD 显示无法连接是什么情况呀 ??

  但是我用这一根线在另外一个 屏 却能下载程序,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C:
回复 楼主:
提示不是通信不上吗?端口有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