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问题

楼主(2015-06-24):
单位有一台数控车床一开机,系统屏幕花屏,所有按钮灯都亮起来了,按哪个键都没有反应,测量供电的开关电源,24V的是24.6V,5V的是5.1V,初次碰到这样的故障现象,师傅们能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在正常的范围内,液晶显示器花屏,可能是液晶面板内部的驱动板排线接触不好,也可能是驱动芯片故障,需要大卸八块进行维修,楼主公司的数控系统是不是服役了很久了?
如果自己没有维修案例,建议不要轻易自行拆卸维修,数控系统维修首先就是考虑还有没有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超过了厂家的质保期,只能付费送修,才不至于自行擅自拆卸把故障扩大化导致系统报废。

网友B:
花屏与按钮指示灯量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是西门子810/840D系统,花屏可能是显示器问题,按钮知识灯亮可能是系统参数及PLC程序丢失了。如果是西门子系统可以把系统全清一下,再把程序输入试试。

网友C:
这个运气好点的可能是接触问题
运气差点的就会遇上板子故障
先易后难吧!

网友D:
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