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网友A:
正常的数值设定  怎么了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 T200是10ms定时器, 界面上显示的是10ms的单位。  但是T10是100ms的定时器,为什么界面是秒为单位?程序里也没有换算啊? 这是不是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数值设定  怎么了

我发慢了,你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看数字格式内的使用比例转换吧。

网友C:
楼上动画看着有点累,你界面上秒有小数点,毫秒没有,16位有号十进制只能向PLC输入整数不能输入小数。例如2.0秒输入PLC就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数字格式内的使用比例转换吧。

他原来没有使用比例转换,我也想过有没有在触摸屏这个转换,我看了是没有的

楼主:
全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从触摸屏里下载下来没有动过的。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监控试试,看看输入数据和PLC中是否相同。只要一致就没错吧。

程序没转化,估计就是HMI中比例转化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数字格式内的使用比例转换吧。

不过你这个动画做得真不错, 一看就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监控试试,看看输入数据和PLC中是否相同。只要一致就没错吧。

程序没转化,估计就是HMI中比例转化过的。

都设的不到1秒, 看不出,下次把时间设长点试试。  这个机子有问题, 说是厂家都没有调好, 上次我第一次看到使用,他们调了一上午最后放弃用手工灌装的。 这个机子开得极少, 本来我想试试, 明天又是学习又是考试的, 没搞出时间来。

楼主:
要自动走起来要准备一些东西,没瓶子就不会走,调试有点麻烦。

网友E:
没什么问题,程序没换算的话就看下触摸屏的小数位数设置,这些都是些基础问题,倍率换算,不用太纠结这些的

网友F:
楼主很牛啊,,什么都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直接监控试试,看看输入数据和PLC中是否相同。只要一致就没错吧。

程序没转化,估计就是HMI中比例转化过的。

今天去测试了一下, 初步确认时间是对的, 很奇怪程序里没有换算,HMI比较转化的截图我也发上来了, 难道下载后反编译变了吗?

网友G:
都这样了还搞不懂啊,搞个毛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这样了还搞不懂啊,搞个毛线哦

你了不起,最看不得冷嘲热讽的东西。

网友H(2015-08-26):
如何是用台达低系列的,特殊寄存器,好象是M1028吧,如果不置ON,都是100ms为单位的。如台达ES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