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急停按钮在控制电路上好,还是在PLC输入节点上好?

控制电路上急停后,PLC直接断电,在PLC输入节点上急停后PLC还是有电,两者优劣在哪?求教探讨

网友A:
支持断电不好,按下急停,不是所有的动作都要停止,有的时候是要按顺序停止的。

网友B:
急停可以控制输出执行元件和plc输入点,没有必要断plc的电源。

网友C:
急停切断控制电源的使用方法,是从古老的继电-接触器电路的设计思想传承而来的,当以CPU芯片为控制主体的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出现的时候,再以老思维来设计电气控制线路,简直就是抱着古董的设计思维而拒绝止步不前。

网友D:
我一般就是PLC上一个点  ,控制回路一个点,控制回路这个点就是断开继电器 接触器之类的。

PLC上的点除了断开输出,还用来显示在HMI或者上位机上。

我认为既然是“急停” 就是全断

顺序断的话 就是普通停止。

网友E:
断开接触器或变频器电源就好,直接写入程序还是会存在安全隐患。我这里就有台设备紧急拉绳接入PLC输入点,按常规来说,拉了紧急拉绳后设备要停止运行,但偶尔还是会失灵。所以我觉得紧急按钮或紧急拉绳直接控制变频器或接触器电源比较好。

网友F:
个人理解“急停”,应该是全部断电。因为急嘛

网友G:
这个应该以生产线的具体工艺流程而定,本人习惯将急停常闭点接在plc输入,程序里控制输出线圈。急停按下后停止一些处于移动状态的设备(主要考虑人身安全),一些风机,水泵等附属设备一般没必要全部停下来(特别是一些大功率水泵或者风机)特殊情况除外。
另外断掉plc供电来急停,个人感觉有些不妥。
我一般习惯于把电源指示灯做双功能指示灯用(常亮指示电源接通,闪烁表示急停被按下)这样不会因为别人失手按下急停,导致操作者误认为机器故障。(急停按钮被按下后,有时不容易被发现)

网友H:
急停的解释就是紧急情况下停止一切可能危害安全的动作,如果顺序停止那就失去了紧急停止的意义了。

网友I:
这个可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案

网友J:
急停我们一般串在安全回路上的。

网友K:
呵呵;完全是看你的设备及工艺要求;

网友L:
根据工艺设计,看哪个方便,该停的设备必须停。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以生产线的具体工艺流程而定,本人习惯将急停常闭点接在plc输入,程序里控制输出线圈。急停按下后停止一些处于移动状态的设备(主要考虑人身安全),一些风机,水泵等附属设备一般没必要全部停下来(特别是一些大功率水泵或者风机)特殊情况除外。
另外断掉plc供电来急停,个人感觉有些不妥。
我一般习惯于把电源指示灯做双功能指示灯用(常亮指示电源接通,闪烁表示急停被按下)这样不会因为别人失手按下急停,导致操作者误认为机器故障。(急停按钮被按下后,有时不容易被发现)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N:
这个要看实际设备运行要求了,我们这里的设备是分块控制的。

网友O:
按实际需要选择,都有各自的特点,不是特别的工艺,给PLC急停输入即可,没有必要断电,当然有些特殊场合必须给所有控制线路断电。

网友P:
如果直接切断变频器或是电机的电源,使得设备自由停车且停车时间较长,在出现事故时反而会使事故变大。就不如作为plc的输入点,有事故时由plc控制变频器快速停车。

网友Q:
我认为急停就是在回路里的硬点啊

网友R:
一般就是断电了,不得已的场所嘛

网友S:
安全回路  和PLC程序  两方面都要控制

网友T:
大家讨论得热烈啊,直接断接触器控制回路就很OK吗。不要把问题搞得这样麻烦。

网友U:
这也是国内的现状了,为什么不把两个都做了
1,、控制电路做上切除动作的设备,但没必要断开plc电源
2、给PLC个输入,停止危险设备输出,但最好再输出个报警指示
看德国设备做急停--所有急停使用两组常闭去安全继电器,每个急停常开占用PLC一个点,拍下急停就输出报警灯,触摸屏显示所拍的急停位置,一目了然。。。

网友V:
接两个常闭,一个到输入,一个到输出com,楼上所说的要顺序停止,我认为还是用普道停止按钮去做,急停还是即刻停止所有动作吧。

网友W:
急停开关用于事故的紧急停止,我认为控制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X:
不一定非得段plc电源呀

网友Y:
可以根据情况来定  但是断掉plc电源是不合适的,有些急停只是部分位置的或者说部分动作的急停,就算是需要停止所有动作我感觉也尽量不要去用 断掉plc电源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实现

网友Z:
个人认为,急停的动作要根据每台机器不同的动作及工艺进行设计。

网友AA:
我认为急停就是按下后所控设备必须停下来,PLC断不断电没什么影响。
如果按下急停设备在慢慢停下来也就没有它的意义了。

网友AB:
急停按钮(蘑菇头按钮),千万别用PLC去逻辑控制,一定要用硬件直接激励。这是最后一道保护措施了,必须要硬件的直接控制。保证其有效性。

用PLC或其他智能控制器去逻辑控制急停,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这些智能控制器,如果在紧急状态死机了,那就彻底没戏,眼巴巴地看着故障不断地扩大和破坏。

网友O:
回复 网友AB:
言之有理,支持

网友AB:
其实这种处理问题的思路还是通过接触一些进口设备,领悟到的。他们的红色蘑菇头按钮,都是直接作用在保护触点上的。直接激励旋转设备安全关机。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这也是国内的现状了,为什么不把两个都做了
1,、控制电路做上切除动作的设备,但没必要断开plc电源
2、给PLC个输入,停止危险设备输出,但最好再输出个报警指示
看德国设备做急停--所有急停使用两组常闭去安全继电器,每个急停常开占用PLC一个点,拍下急停就输出报警灯,触摸屏显示所拍的急停位置,一目了然。。。
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好。

网友AD:
根据现场的要求吧

网友AE:
公司里欧美进口设备,急停按下,设备全部断电,不管你在什么状态。自己做设备时,一般断开PLC输出控制的电源。

网友AF:
急停就是要把设备的动作全部停止,急停在PLC输入点上比较简单,工厂很多都设备都这样用,就是没见过断PLC电的急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直接断电后可能会造成其他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种情况也是我担心问题,硬件直接断电确实保险,但是总是感觉太暴力了,如果程序做的好,PLC输入端接急停应该更好些,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断电,例如触目屏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情况也是我担心问题,硬件直接断电确实保险,但是总是感觉太暴力了,如果程序做的好,PLC输入端接急停应该更好些,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断电,例如触目屏等。
还是建议加装安全继电器,再给信号给PLC,如果直接给PLC信号万一遇到PLC死机那就麻烦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急停按钮按下确实不易被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一般一个设备只有一个急停,很多时候无法做到两者兼得。确实大部分时候根据工艺要求与应用场合做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B:
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万一PLC程序无法执行、死机就无法实现急停功能,这也是直接断电最保险的地方,但是有些场合确实不适合简单粗暴的断电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B:
那么这样设备是不是就需要多个急停按钮呢?

网友AB:
回复 楼主:
停车,是有级别的。像红色蘑菇头按钮,是放在设备最显眼的地方的,他一般不被激励操作,只有紧急状态才会操作它。另外的停车就是正常的设备关机,他一般是需要逻辑连锁的,另外还有带刹车的快速停车,它是需要机械抱闸配合停车。这些停车级别依次激励,安全关机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外对设备的关机级别很讲究,国内做的系统,对此差些。

举例,西门子的传动控制器,他的启动和运行以及停车和保护是很复杂和讲究的顺序控制与逻辑,谁优先,谁滞后都是有严格规定的。如功能图示:

网友AG:
讨论出真知,根据工艺需要,我两种都用过,但我还是趋向于直接激励,紧急停止,特殊情况下按下的,尽量确保其动作可靠,PLC虽可靠性高,但随又能保证它不死机呢

楼主:
根据大家讨论结果,大概得出了,不同工艺使用不同急停方式,但无论哪种都是以安全为基础

网友AH:
对于急停,在数控上面有两路,一路直接给到CNC,运动控制立刻停止;另外一路给到PLC,用来执行报警和停止外围辅助设备。

网友AI:
现在急停按钮拍下后断PLC电的办法不常用了吧。
如果安全等级高,急停回路要经过安全模块。
如果安全等级一般,那急停回路经过安全继电器。
急停回路都要用双回路电路。

网友AJ:
要看是什么设备 如果是工厂的生产设备使用到大气缸及马达,急停一般是危机人身安全时使用 如果给PLC断电,这时输出全部为零 气缸全部复位 小气缸还好 大气缸后果可想而知 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急停就要保持机器目前状态不动,如马达即刻停止 气缸保持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