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整了个H桥,大侠们帮我看看可行性

楼主(2015-06-24):
上次的图太累赘,简化了下,大侠帮我看看啊
一个方向需要调速,另外一个方向不需要调速
所以我IO1控制了半个桥,开通就全速运行
IO2 IO3控制另外半个桥路,准备用PWM-ON 或者 ON-PWM 来调速

网友A:
你这个H桥干什么用的?H桥,直流焊机应用电路图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电动工具,逻辑很简单,负载很大,要能推动150公斤的物件,当然我那个8V供电的电机加了减速箱的

网友B:
单片机控制呀

网友C:
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好像有H桥的设计不过是用专用芯片控制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的啊,尺寸有要求,太大了放不了箱体,只能用贴片的一些元器件构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尺寸有要求,太大了放不了箱体,只能用贴片的一些元器件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