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一、西门子MM440变频器报F0022(功率组件故障),是一个常见故障,原因也比较复杂。查手册,引起报F0022故障的可能原因为:
1、 制动单元短路、制动电阻阻值过低;
2、 电机接地;
3、 IGBT短路;
4、 组件接触不良。
当不接负载,上电就报故障,且不可复位消除时,在排除外部原因(电机接地、I/O板及CPU板、面板接触不良和制动电阻等)后,可以确认是变频器电路故障,需要维修。
二、对西门子MM440  30KW( 与15KW电路相似,15KW电路图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8648)报F0022故障,重点检查以下电路:
1、IGBT:30KW是用2个模块,每个模块的2相并联扩展容量的;
2、直流母线电流检测(检测电路故障引起误报)
①339芯片、084芯片及周边电路;
②339、084C的供电电路:注意,这2个芯片的供电,是和下臂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为同一组,即V+=+15V和V-=-5V,其中V+=+15V加到339的3脚和084的4脚,V-=-5V加到339的12脚和084的11脚。
正常管脚电压如下(注意是对“地”测试结果,就是V+=+15V和V-=-5V电源的公“地”):
339芯片:1----    -5.15V
        2----    -5.15V
        3----    +14.8V
        4----    +14.8V
        5----    -5.14V
        6----    +14.8V
        7----     0V
        8----    +0.02V
        9----    +1.71V
       10----    -1.82V
       11----    -0.02V
       12----    -5.15V
       13----    +15.3V
       14----    +15.3V
084芯片:
        1----    -0.02V
        2----     0V
        3----     0V
        4----    +14.8V
        5----     0V
        6----     0V
        7----     0V
        8----     0V
        9----     0V
       10----     0V
       11----    -5.14V
       12----     0V
       13----     0V
       14----     0V
三、故障维修1例:
1、空载,上电,报F0022,无法复位。静态查IGBT,OK;反复插拔,查I/O板、CPU转接板、面板,无接触不良;无制动电阻。
2、不分解各电路板,只将I/O板、CPU板、转接板、面板拆下。
3、为上电测量339、084芯片周边电路方便起见,制作一个一头针一头孔的片平电缆,将孔边插入驱动板,针边插入CPU板,再插I/O板、转接板、面板,然后上电;
4、首先测339、084芯片+15V、-5V电源对“地”(7905三端稳压管的第1脚)电压,发现+15V为+14.8V,OK;-5V为0V!原来电源没有-5V电压!
5、断电,等20分钟左右,用10W10欧姆水泥电阻对+DC和-DC放电到为0V;测-5V电源阻值为0欧姆;怀疑7905的1-3脚短路,焊下7905,再测-5V电源阻值,仍为0V!
6、查电路图,用-5V的地方,有3个下臂驱动、IGBT门极回路、制动驱动、充电继电器驱动控制、339、084。分析以上电路,如果造成-5V电源短路,必须为多个元件同时短路,这种可能性较小。至此,严重怀疑有某个-5V滤波电容短路了。
7、分别脱开6个-5V滤波电容,如图,最终发现一个钽电容短路,换掉,OK!
四、总结:
1、就15KW和30KW来说,F0022故障,总体是直流母线过电流引起的,直接查339、084芯片周边电路,应该是正确的。
2、084芯片1、2、3脚中,2、3脚前端检测信号的来源,即是直流母线回路串接的阻值极小的电流取样电阻。
3、以上339、084芯片正常时的对地电位值,一定要注意,是在各电路板完全正确地连接、插接头完全正确地插入的情况下测试的,否则,数据一定会有不同!
4、原电路图中,339芯片的8、9脚相互标错了,要调一下。

网友A:
学习了经验!分析的比较到位,然后顺利查到问题所在!

楼主:
为什么-5V电源被滤波电容短路了,7905三端稳压管没有烧坏?为什么-5V电源短路了,开关电源仍能正常工作?
带着这个疑问,查了7905三端稳压的参数,发现其具有输出短路保护作用,短路输出后,自动关闭输出,使输出电流降为0.3A。
所以,7905不会损坏,开关电源负载也不会因-5V电源短路而加大,也就仍然能够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网友B:
解决故障的方法和思路值得学习和借鉴。

楼主:
有一点一直还不明啊!
按照手册,报F0022,也有可能是“电机接地”故障。报F0001的“电机接地”和报F0022的“电机接地”,有何区别?当然,检测电路的区别,可参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908
感觉,F0001主要是针对U、V、W输出电流的检测及其由此而产生的运算结果(最终结果是模拟量);F0022则在于检测直流母线过电流(最终结果是开关量)。
F0001,包含输出接地故障,能够理解;而F0022也可以包含接地故障,不好理解啊!直流母线电流过大,就一定可能包含接地故障的可能性么?检测机制是什么?如果F0022包含接地故障的话,岂不是也会同时报F0001的么?

网友C:
不错,F0022是MM40使用中遇到的最棘手的故障,他的原因太多,对于使用者而言,就怕这个故障。因为它具可能是变频器元器件硬件的损坏故障,也可能是接插件的接触不良,还有可能是灰尘所致。等等。

网友D(2015-10-25):
今天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感谢分享。

网友E:
学习了,我们这里的变频器老是报F0022,处理起来特别麻烦。

网友F(2018-12-25):
大神懂得真多

楼主(2022-06-11):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一直还不明啊!
按照手册,报F0022,也有可能是“电机接地”故障。报F0001的“电机接地”和报F0022的“电机接地”,有何区别?当然,检测电路的区别,可参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908
感觉,F0001主要是针对U、V、W输出电流的检测及其由此而产生的运算结果(最终结果是模拟量);F0022则在于检测直流母线过电流(最终结果是开关量)。
F0001,包含输出接地故障,能够理解;而F0022也可以包含接地故障,不好理解啊!直流母线电流过大,就一定可能包含接地故障的可能性么?检测机制是什么?如果F0022包含接地故障的话,岂不是也会同时报F0001的么?
F0001的“接地”,检测机制,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到输出三相电流不相等,变频器CPU认为某一绕组可能因接地造成三相不平衡,故报“接地”。在排除其它原因下,重点查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F0022的“接地”,检测机制,是直流母线正负回路电流检测电路检测到直流母线正负回路电流不相等,有接地端流失了,即报“接地”。在排除其它原因下,重点查正负母线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