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柜布线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4):
plc 的4-20ma的信号线可以和24v的电源线布在同一个线槽里吗,是否有干扰。用的是普通导线,没有屏蔽层。如果由于线槽布局和空间所限,一定要布在一起,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机器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我们一直这么用的,没发现啥大问题

网友C:
一般是可以布在一起的,主要是动力线不能与信号线混合布

网友D:
没问题啊  ,,就怕交流

网友E:
没试过,最好分开,有干扰的话很难办

网友F:
这个信号线和24v的电源线布在同一个线槽里应试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G:
这两种我们没有分开‘
西门子的系统实际运行没问题

网友H:
可以用,要用屏蔽线。在恒压供水控制上用过。

网友I:
如果电源线传输的是直流电,就可以与信号线平行敷设;
但如果电源线传输的是交流电,则应将信号线与之分隔!

网友J:
普通护套线就行没问题的

网友K:
电流信号应该没问题,百多米远与动力电缆放一起目前还没遇到过干扰,电压信号就不行了。。

网友L:
没问题,我们一直这样用。

网友M:
应该没问题。

网友N: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O:
这么小的电压没问题的。

网友P:
传送距离是有限制的,还有你可以增大电缆的截面积或是增加一个直流信号隔离器分配器(信号隔离器)。

网友Q:
24V不至于干扰信号吧

网友R:
4-20ma的线最好用带屏蔽的。

网友S:
这种低压直流电不会影响到的了,一般会影响到的是高频,高电压,还有电磁。

网友T:
回复 网友K:
要根据楼主用的负载和24V电源的纹波来判定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可以布在一起的,主要是动力线不能与信号线混合布
用了屏蔽层的信号线也可以和动力线混合布啊

网友V:
没事 平时都是这样部线

网友W:
应该与交流动力线分开走

网友X:
24V没有多大问题啊,一直这样走线。。又不是380V、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