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公司的数控加工中心突然上电不开机了。。找我去看看,我是非标的电气设计。不太清楚发那科数控系统,求各位前辈.发表发表建议
上电之后:1. 电源正常380v
2.司服变压器侧三相220v  个相对地110
3.IO板熔断器正常,司服放大器熔断器也正常。
4.司服放大器报警 ALM灯闪  报警号000

网友A:
你说的报警号是屏幕上面的吧?那就说明你修改了重要系统参数,需要重新上电使其生效。
如果是伺服放大器上的数码管显示为0,说明驱动器正常。

楼主:
0是驱动器数码管显示的,目前屏幕还没有得电。。为什么没有得电?没有图纸真是不明白

网友A:
回复 楼主:
驱动器上面显示为0说明系统正常,仅仅就是显示部分有问题。

网友B:
几个伺服放大器状况,LED有没有显示?

网友C:
屏幕没有电,你的检查屏幕的供电单元,24伏的,应该有个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