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40R用哪个版本软件才能下载啊?我没玩过松下的

楼主(2015-06-24):
我用这个软件是版本太低打不开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楼主要的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这个吗?
是的

网友B:
你那个软件要升级的,升级到压缩包为2.91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软件要升级的,升级到压缩包为2.91版本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网友A:
或是你百度一下 朗风电气 里面 下载中心里面有松下的,还有很多其他牌子的软件

网友C:
先安装2.2或者2.3 再安装2.93之类的升级包

网友D:
版本低,下载个升级包升一下;

网友E:
用2.94版,这时最新的版本,可以连接松下最新PLC:FP-XH,但是FP-x C40R的话2.94版一下的都可以,但是不要太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