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5-06-24):
请问一下各位,为什么我的s200当地址设为2的时候
我的PPI下载线和电脑和PLC通讯不了,图1和图2.

而把S200设为其它地址时(比如1)却通讯OK?图3图4.

网友A:
因为你的PLC地址是1呀 要修改PLC地址 在系统块里面改 改好之后下载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

我把上图1的窗口中设置除了2以外的地址,都可以通讯,比如我任意设置为

5,7,8等地址时都可以,只有设为2时不可以。

还是搞不明白,望指教。

网友A:
你plc连接触摸屏了吗  会不会是触摸屏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触摸屏,就是想把程序下载到PLC时发现该问题

网友A:
那确实不清楚了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