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第一次从事控制系统设计,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光栅尺为24VNPN数字量输出,5μm分辨率,采用2相2输入,利用台达SE型plc的C252高速计数器读取脉冲数,并经过运算在触摸屏上显示实时测量的位移。该如何实现?

网友A:
不行,如果运动过快的话,PLC会漏数。本人用台达EH2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啊精度不高的话,可以和光栅尺的厂家定一个485通讯的

网友A:
想起来啦,西门子s7-300加模块可以实现,精度可以达到1um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