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床闷车

楼主(2015-06-24):
数控床吃刀太深闷车,电机是7.5KW,变频器是LS IG5 7.5KW控制设成矢量模式照样闷车,闷车时电流33A,据说工频模式不会闷车,要是把变频器换成11KW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功率的问题

网友B:
提高启动电压啊

网友C:
你这个数控机床出现闷车之前有正常使用过吗。如果之前没有先检查机械有没有卡住或者负载变大了。机械没有问题的话那只有可能是变频器出现问题了。

楼主:
忘记说了闷车发生在50HZ,同样是50HZ听说工频不闷车

网友D:
从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线换掉加大试试

网友E:
什么叫闷车?

网友F:
为何要吃刀太深,容易损坏车床,应该降低吃刀量。

网友G:
变频器换成11KW,不行。出力的是电机,不是变频器。变频器过载差。

网友H:
会不会是操作不当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堵转

网友I:
不需要换变频器吧!
扭矩设置如何?
启动频率如何?
进刀悠着点可以吗?

网友J:
变频过载能力不强,应加大一级变频器。

网友K:
加大变频器暂时解决问题,根本问题就是进刀太多,超过机床的承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