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C 200H处理器、C200HS处理器、C200Ha处理器、C200HX处理器、C200HG处理器、C200HE处理器 之间的区别?

网友A:
C200HS是C200H的升级型号;
二个底板及I/O模块可以通用;
C200HS CPU可以直接与电脑通讯,C200H则只能加通讯模块才可以;
C200Ha是C200HS的升级型号,C200Ha包括C200HE C200HG C200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问您点问题。
1、原有C200H的CPU用现在的CXP9.3软件能上载下载通讯吗?
2、C200H与电脑连接,具体需要什么电缆和模块?又没有相关资料,发我一份学习。
3、如何判别CPU损坏?
4、我原有控制,42个输入点,48个输出点,想采用经济型PLC,选用哪个类型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