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4):
现在被施耐德收购了,施耐德的软件太杂了,不像西门子软件那么统一,想请教下这个老型号的用哪个变成软件。

先谢谢了

楼主:
有这么冷门吗?

网友A:
modicon的984是比较老的一个PLC了,编程软件是用Modsoft,施耐德后面出的concept软件里面,也有一个LL984编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这个软件是只能在win98下运行吗?在win2000/XP/WIN7下都不可以运行吗?

还有就是如您所说后来出的软件向下兼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Modsoft下载地址:http://bbs.e10000.cn/a/a.asp?B=304&ID=1090384

Modsoft只能在DOS环境下使用,而且windows xp系统已经没有纯DOS了。。

XP系统下,可以使用编程软件proworx 32,但这个软件很不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PLC不多,原来PLC编程还有用DOS系统的啊,也算长见识了。

那个软件我找找看,有心找,应该可以找到,如果找到的话我跟你也说一下。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也不怎么统一的
200 smart 300 400的软件也不是统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