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自己攒的柜子,由于启动按钮和控制柜相距20多米,造成经常不能自锁,带来许多麻烦。这么细的线径,最远的距离是多少,尔不影响使用呢

网友A:
0.5的线径用在控制线路20米远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不能自锁是柜子内部问题,不管按钮的事,别冤枉了它呢

网友C:
这个和线径没关系的。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D:
你控制电路多少伏的?

网友E:
经常不能自锁,或许是接触器用于自锁的常开触点,接触不良造成的。在能自锁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两端的电压有多少v,这是判断故障是不是导线引起的关键。

网友F:
一个接触器线圈能有多少电流、0.5的线够了,你不妨换对触点试一下

网友G:
是什么让楼主怀疑不能自锁是线径的问题

网友H:
0.5的线径够了。检查线路上是否有断的地方

网友I:
自锁是通过按钮来实现的吗?没使用接触器,常规自锁都是利用接触器长开点,与线径好象没什么关系

网友J:
楼主柜子里安了多少接触器,100A以上的有多少,是需要考虑周到。

网友K:
接触器能动作的话与开关和线径都没有关系。

网友L:
如果是铝芯线那情况就有可能了,铜芯不会。

网友M:
当时用过AC127V,控制。用的0.75的线,远距离控制,大约1000米,就出现启动抖动的问题。

后来把线改成了1.5的。

网友N:
的确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压降和电缆质量)。我个人建议:你可以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O:
距离远确实能造成压降,但是20米不算远,控制电压多少伏?

网友P:
检查一下接触器的自锁触头,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Q:
哟想法 那先换粗的试试

网友R:
检查电路吧,不是按钮问题,也不是线问题

网友K:
如果你还是怀疑线有问题,就用短线在接个按钮并在原来的接线哪里试试(接触器端),就能得出是不是线径的问题了。

网友S:
楼主可以在接触器旁边并一个继电器试验一下,看看继电器的吸合是否良好

网友T:
20多米不是问题,0.5线径也够了。还是查一下别的原因吧。

网友U:
应该是触点的问题吧?

网友V:
这点长度可以不去考虑。

网友W:
20m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测过末端的电压降有多少?

网友X:
买到了伪劣的电线啊!测量一下电压降啊!

网友Y:
20米不算远啊,0.5的电线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Z:
20米应该不是问题,稍大一点的机器控制线0.5的却超20米。检查辅助触点和互锁.停止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说了,是变压器出来的36V

楼主:
回复 网友Q:
换了,马上就好了

网友AA:
交流接触器启动功率大,电压才36V,如果还是劣质浙江货电线,不跳就见鬼了

网友AB:
控制电压多少伏的

网友AC:
用简单的排除法一一排除

网友AD:
回复 楼主:
压降大的原因

网友AE:
检查其他的吧,,看是什么地方的电阻大了,,,,220V的线阻在20欧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36福特的

网友AF:
100多米的我都做过是没问题的。关键接触触点都保持好的状态,电压保持正常。否则会造成接触不良不能自锁。

网友AG:
查查你的线!

网友AH:
这情况应该再查下其它的问题,与线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K:
接触器端一切正常

网友AA:
浙江还生产:两端是铜丝,中间是少量铝丝的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A:
应该不是这种,当初剪下来2m多

网友AI:
才20多米,基本没影响嘛。我以前的控制按钮与控制柜80多米也没一点点影响。检查一下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