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5-06-25):
变频器显示0:00,有频率给定信号0-10V,为什么调频率无反应?是不是功率模块坏了?请指教

网友A:
你是不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啊?
频率给定是不是设定到端子的。
是不是启动中。
是不是显示的是运行频率。(如果变频器没有启动的话)
端子接入的是不是参数设定的那一个模拟量输入口。
最后才判断是不是变频器损坏。
损坏的话这种情况也不应该是模块损坏,的现象。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网友B:
什么型号变频器?是新的吗?参数有没有问题?模块坏了会报警,要提供全面信息,才能快速的到帮助。

网友C:
就像二楼说的,先把其他的问题排除掉,最后再怀疑变频器硬件和模块问题。

网友D:
变频器给定频率通道选择错误或者跳线没插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损坏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不是新的,国产的,参数是对的,也没报警。

楼主:
使用一段时间后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一段时间后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确定是变频器损坏的话我估计应该是模拟量输入部分的问题。可能在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