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触摸屏

楼主(2015-06-25):
现场是施耐德触摸屏和plc进行通讯,但是触摸屏黑屏,com灯不闪烁,24v电源正常,通讯线不松动?是不是程序上有问题?

网友A:
触摸屏24V电源采用谁供电?单独开关电源还是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上有24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有单独的24v电源接口,电源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知道触摸屏上有24V接口,我是问你从哪接过来的24V电

网友B:
断开plc,看是否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24v电源接过来的

网友C:
通讯线取下,如果是黑屏就怀疑是你屏的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首先考虑24V电源的电流是否够,如果你接的开关电源就应该没问题(开关电源没有接很多的设备),接下来就考虑通讯线,按楼上说的拔掉通讯线看看,如果还是黑屏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了。PLC是谁家的?

网友D:
电源容量够了的话,基本就是触摸屏硬件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也是施耐德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回头再试试,估计也是触摸屏问题了,有什么进展再和各位分享

网友E:
我可以忙你看看,微信15553603797

楼主:
各位同仁:是触摸屏本身坏了,换一个触摸屏就ok了,但具体是触摸屏什么地方坏了,就不知道了,已经返厂了,估计是内部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