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 30KW 直流母线电压270多伏,求解。

楼主(2015-06-25):
三菱F740 30KW 面板显示直流母线电压270V左右。运行输出电压190V左右。万用表实测母线电压540V左右,运行输出380V左右。
根据现象,详查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未发现异常,试更换了ic2(CA1666)IC4(10393) IC5(10339) IC6(62301)光耦543和光耦PS9687均无效,更换cpu板无效。整个板子的电阻也测量了一遍,未发现异常。请老师们指点:
1、为什么直流母线电压检测270V左右,变频器没有低压报警?而且还能运行?
2、直流母线电压电路检测我还有哪些疏漏,请您指点。

网友A:
参数会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怀疑参数的问题呢,还望知情者赐教!

网友B:
10339和10393是检测OC报警用的,543光耦是触发可控硅用的,P+经过5个220K电阻是多少V,4V左右为正常,我觉得可以先把24L01重新刷份程序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4.6V正常

网友B:
数据乱了,刷下就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非常感谢ycqyxh。就是它的问题。方便的话,能发一个F740 30KW的程式吗??76211009@qq.com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发送到你邮箱去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修好了吗。。分享下经验让我们学习下咯。。。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大师麻烦也发份我446798759@qq.com

楼主:
在ycqyxh的指导下已经解决,重新刷程式即可。再次感谢“ycqyxh”!

网友D:
不知道三菱伺服的电压检测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大师麻烦也发份我446798759@qq.com。。这个程序是厂家才有的吗。。。

网友E:
买个24C读写器自己读吧。没人发怕楼主忙步过来

网友C:
读原来的出来在写进可以吗?

网友F:
我原来是买的数据。可以用的。

网友F:
好多报警E.PE2,并不是这个坏。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也想要大师,13913716605@163.com

网友H: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大师,,谢谢

网友I(2015-09-12):
有蛮实用的,学习了。

网友J(2024-11-18):
单发一点诚意都没有,直接发上面谁要谁下载不好嘛。

网友K:
用什么打开?记事本?里面没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