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楼主(2015-06-25):
变频器运行频率显示0:00升不上,正反转指示灯不亮,无显示故障披报警,电机不转,频率给定0-10V,频率给定信号和给定方式都对,其它正常,是模拟量电路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查查正反转控制信号有没有加到变频器上,再测量一下0-10模拟量电压数值。

网友B:
什么变频器,用手动能正常么

楼主:
正反转信号和模拟量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变频器有问题,直接本地控制,看看电机能动不,如果可以动作。不是参数设置错了就是线接错了,

网友D:
运行模式,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频率给定等。

网友E:
先就地手动运行,变频器能动么。如果能动,就是频率给定出了问题,查看参数和电压信号。如果就地手动不能运行,那变频器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