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5-06-25):
想学习三菱plc 主要学习伺服定位 用国产的板子行吗 这是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99.lyFMrP&id=43028472359&ns=1&abbucket=8#detail

网友A:
一般国产板子发脉冲频率都不高,20K左右,练习还可以

网友B:
作为入门训练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学习又不需要那么高精度,有那个功能就可以了,没问题的,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D:
呵呵,有没有软文的迹象,

网友E:
学习定位还得搞步进还得搞伺服吧 不然还不如用软件自带模拟

网友F:
指令呢,关于定位的特殊软元件和三菱的一样吗?

网友G:
99.99%是一样的

网友H:
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