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群里的高手们帮我看下看,为什么 我的时钟存储器不能接通呢。是对CPU有要求还是怎么样,我换过了时钟存储器的字节,但是还不行啊。

楼主:
截图上传

楼主:
再试试,为什么截图上传不了

网友A:
图片是不是太大了?处理一下。

网友B:
用QQ截图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群里的高手们帮我看下看,为什么 我的时钟存储器不能接通呢。是对CPU有要求还是怎么样,我换过了时钟存储器的字节,但是还不行啊。

是不是没有在CPU中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