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安装了 SP5  SP6两个版本的都不行
和plc通讯的时候总是提示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需要装SP9

网友B:
我在WIN7 32位上装的SP6的  用起来正常

楼上还装SP9的

网友C:
提示什么错误啊??
系统问题也有可能导致

网友B:
以前装的ACCESS软件出现过和博图不兼容情况,

后来找服务商要的这个SP6,两个装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看来就是系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