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报警

楼主(2015-06-25):
我一台PLC主机是西门子315-2DP,用Profibus DP总线,主站s7-300,从站s7-200。我现在到从站的专用电缆不够长,我中间用普通RVV线接了。我现在主机SF灯报警长亮,BF灯闪烁报警。不知道和这个线是否有关系。这个设备我是搬迁过后出现这个故障的,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问题会产生这个原因。另外请教程序重新下载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从站EM277模块上面有报警吗

网友B:
按你所说  应该是通讯故障 通讯线总长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站EM277模块上面有报警吗
从站上也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所说  应该是通讯故障 通讯线总长度多少
不长,也就20几米吧

网友A:
那就换成专用通讯线吧,西门子的对屏蔽要求很高,就是专用通讯线不按标准做有时也会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