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是维修变频器的,这是第一次发帖子。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情况。在维修台凌的15KW变频器,一开始是报E0001,U相过流故障。经屏蔽之后。可以运行,测量输出,正常。但是带上4KW电机,电机是一动不动啊。也可以听到驱动电机的声音,就是不动弹。大家说这是咋回事儿。我把驱动上的电容都给换成新的了,还是不行。还有就是在10HZ的时候,三相输出相差5V左右。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
测一下输出三相电流,感觉缺相。

网友C:
感觉没有输出电压,有电流吗?

网友D:
参数初始化

网友E:
如果你的电机和线没问题,可以确定变频输出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