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计数器是在脉冲上升沿开始到时加1触点动作还是一个脉冲的周期结束时加1触点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数器是在脉冲上升沿开始到时加1触点动作还是一个脉冲的周期结束时加1触点动作?

产生上升沿,立即+1操作。

网友B:
上升沿就加一动作了,可以监控下,看得到

网友C:
上升沿计数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上升沿加1。

网友E:
上升沿加1计数的。

网友F:
应该是上升沿吧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计数器?

网友H:
加计数器在计数到设定值后下一个扫描触点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