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伺服型号:SGD7S-R90A00A002
------------------------------------------------------------
问题:图上所示,1.25号脚和26号脚哪个会输出高电平?需要外接电源吗?
            2.25号脚和26号脚的相当于一个开关,还是相当于一个带正负极的开关,比如25号脚只能接电源正极,26号脚接负极?

网友A:
只是一个开关信号,因为里面是光耦,所以要分正负极,刚刚仔细查看了下说明书,这是集电极开路输出,好像不支持高电平输出,只有低电平,说明书3-20页有接线图。

网友B:
26接0,25接PLC输入点

网友C:
只是个带正负的开关量,只要没超出DC电压与DC电流范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