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5-06-25):
用ebpro作的程序,到现场发现是tk6070的屏,请教下各位大神怎么用eb8000的软件打开ebpro的文件,就相当与cad能用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要打开高版本,必须用高版本保存到低版本才能打开,在维纶上有这样的操作么????????

网友A:
呵呵,我之前遇到过不一样的屏,就新建一个,把上面的东西复制粘贴使用

网友B: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从新编写吧。

网友C:
估计实现不了

网友D:
这就和CAD一样
2004版的软件想开高版本的文件就不行了
都是向下兼容的
楼主要么从来,要么找个高版本的软件开启转换

楼主(2015-08-11):
谢谢!已重新编写了

网友E:
不兼容,真是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