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06-25):
NC糸统一通电,Z轴电机就抖动异常噪音。有劳各位专家百忙中帮助分析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刹车的问题带动的

楼主:
电机不带刹车

网友B:
最好说明一下是什么系统。根据你叙述的现象,可能是驱动参数不匹配造成的,最好把驱动参数重新配置一下。

楼主:
三菱M5糸统

网友C:
可能伺服电机增益设的太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D:
把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E:
是不是增益问题。

网友F:
增益大,负载大于他的静止扭矩。

网友G:
是不是刚性设大了呢?

网友H:
如果是一直用起的,没动过参数,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I:
我这边发那科系统好像遇到过一次这种问题的, NC上电 X轴电机就抖动然后驱动报警,后来换了个伺服电机还是抖动,然后怎么弄的忘记了。好像是驱动插口这边问题

网友J:
你看下你的速度设置是否过快,还有就是你的伺服系统是否又在使能信号的情况抖

楼主:
回复 网友I:
准备调整伺服速度环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I:
设备过年后还在使用,最近使用NC接通上电,电机z轴就有噪声。来到现场卸掉防护罩,用手摸丝杠好像震动似的.本人初次接触数控设备。弄不明白的是没按任何按键,伺服电机会有反应。(三菱M50系统、MDS-B-SVJ2系列驱动器)

楼主:
设备过年后还在使用,最近使用NC接通上电,电机z轴就有噪声。来到现场卸掉防护罩,用手摸丝杠好像震动似的.本人初次接触数控设备。弄不明白的是没按任何按键,伺服电机会有反应。(三菱M50系统、MDS-B-SVJ2系列驱动器)

网友K(2015-08-09):
驱动器那边显示是d3的  就是编码器由于停机久了受潮 出现抖动这一现象。。。

网友L(2015-09-15):
电机刚性太高

网友M(2015-12-14):
楼上说的都没错呢

网友N(2016-01-17):
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值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