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诊断

楼主(2015-06-25):
请教各位:在普洛菲斯主界面点击某开关键无反应,切换至其他界面时可以点击运行该功能键,是触摸屏故障还是PLC故障?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误操作了 切换到其他界面可以使用按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有人改过此屏时的功能选项?

网友C:
猜测屏幕的故障可能性大些。

网友D:
开关特性是不是让人改了

网友E:
有没有一样换换试试,触摸屏的故障可能大,也可以把通讯线拔了,看看能进入主界面吗

网友F:
首先要确认那个“功能键”是否是同一个;

然后可以进OFFLINE自诊断一下触摸板是否好。

网友G(2015-09-01):
这个我真遇到了,但还没搞好,因为那个输入不是很重要。 之前好好的可以设定什么的,那天突然24V短路了我的屏和PLC都没显示了还以为坏了,我把短路找到了关电等了几分钟,上电什么的又好了但是里面有一个数值输入点了没反应,我也以为屏坏了 换个画面在一样的地方有个数值输入点了有反应,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什么都没动,希望大神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