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5):
我这里4台空机一起给气罐大气,我想不让它频繁启动或者2台为一组,两组交替工作且不要频繁启动,经济一点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至小两台用变频,其它两台用工频。

网友B:
功率多大,4台同时工作,开多少时间,停多少时间,2台呢?要有数据,根据负荷大小,简单的就是看停几台合适。

网友C:
用一个小型PLC,空压机压力开关信号进PLC输入端,输出到接触器,里面的程序写好就可以了。

网友D: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将4台活塞式空压机分成两组,每组安装一个时控开关,共计两个时控开关。
设定好每组的工作时间错开即可,比如A组时控开关接通的时间是:7:00~12:00,B组时控开关接通的时间是12:01~19:00

另外频繁启动或者时间内启动的的次数,决定因素就是用气量的大小。假如用气量巨大,在没有更换硬件设备的前提下,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是不能避免设备频繁启停的。
如果说想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设备频繁启停,又不想再投资巨额资金增购空压机设备,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大供气罐的储气容量。

网友E:
看你用气最多时需要机台了,经济一点如楼上那法子也挺好,真要很经济换成两台大一点的螺杆变频空压机。。

网友F:
还是换变频螺杆好用i

网友G:
加个泄压阀门啊,,,,

网友H:
楼主先收集相关数据才好处理 用气量 压力都有关系

网友I:
现在是4台同时供,变成2台一组气量是否够用啊。

网友J:
利用变频器吧!
采用压力控制

网友K:
如4楼所言,空压机的频繁启动是为了保持所需的气源压力波动范围,若人为控制启动时间或启动频率,那么同样的压力范围如何来保证呢?

网友L:
加装压力传感器,采用PLC控制,程序自己根据动作逻辑写

网友M:
装两个压力开关就行!两台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N:
不频繁启动不是有自动与半自动模式可切换吗?有一个模式是只缷载不停机的

网友O:
采用恒压控制,一台变频,其他变频转工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