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6):
CP1E系列PLC,不装存储盒,程序在PLC断电的情况下能保存吗?扩展IO模块地址如何划分?

网友A:
楼主放心吧 程序是不会丢失的。  就像CP1E-E型的都没有电池。只有N型的有。
电池的作用是用来保存 数据内存、保持继电器(H)、计数器当前值/计数标志(C)、特殊辅助继电器(A)、时钟功能。

地址分配从前向后排就是了。

例如下图:
输入从0.00—0.11 , PLC上面的下个点又是00, 那么就是1.00—1.05  ,再加个模块,就是2.00——

输出就是100.0—100.7,PLC上面的下个点又是00,那么就是101.0—101.3,再加个模块,就是,102.0——

网友B:
极端情况下 程序可能会丢失,但是概率相当低

网友C:
放心用  程序不会丢的

网友D:
CP1E是不用电池来后备程序的,所以只要你不改写,或受外界强电磁干扰,在正常情况下程序是不可能会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