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LINK IE网络模块

楼主(2015-06-26):
在三菱Q系列plc中,CC LINK IE网络模块,串行通讯口模块,同轴电缆总线型网络模块,以太网模块各起什么作用啊?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CC LINK IE网络模块,串行通讯口模块,以太网模块目前属于主流(CC LINK IE网络模块、以太网模块目前是主流,串行通讯口模块应用较少了),同轴电缆总线型网络模块已经淘汰